气缸中间那个孔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3-02-10):
买了两台新的,一台中间漏气,一台中间不漏。

网友A:
拍个照片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照片上来看看
手机发的,刚才没成功

网友A:
这是什么功能的气缸,第一次见,看型号缸径应该是100,行程35,但整个又很长。

网友B:
两台新的,一台中间漏气,一台中间不漏。
为什么?型号是不是有差别

网友C: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是不是摔过了 ?
不行就问问厂家。

网友E:
这是气液阻尼缸,中间孔是调节针阀,可以调节气缸速度,这种气缸可以得到相对稳定的速度调节。

网友F:
你的意思是安装节流阀和消音器?

网友G:
回复 网友D:
看照片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