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箱(柜)门用什么合页!?

楼主(2023-02-10):
电气柜、电气箱使用什么合页能定位,在关闭、打开的状态。
有限位,缓冲作用?

网友A:
打开定位的见过那种定位杆
缓冲作用的没见过

网友B:
这个有缓冲作用吗 楼主好好说说 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定位的见过那种定位杆
缓冲作用的没见过
不要定位杆的,就是合页有定位功能的。

网友C:
电柜门要这么复杂么,如果你要定位的,可以参考一下小车门的铰链

网友D:
我们这用第一张图那种,可以方便拆卸。

网友E:
正常在下方做个限位拉杆,也有缓冲杆的,跟正常办公室的门上的比较类似。

网友F:
缓冲的还没见过,我这里也是第一种的多。

网友G:
电工不都是万能的嘛??结合实际情况稍微改动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H:
搞个闭门器装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