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1):
各位大神,本人小白一个,现在有一技术问题需要请教
  我想用一个pid温控仪 配合变频器 实现恒温控制  具体要求  水温一直在慢慢上涨,需要用外循环冷却水来冷却上涨的水温  并且要控制在一个恒定的温度 ,比如说50度,  超了50度  循环水水泵转速快一点,低了50度 循环水水泵慢一点转。总之要恒定在一个特定温度。该怎么弄?

网友A:
硬件方面,温控器是要模拟量输出的,这个模拟量直接到变频器。

重点是温控器的设置调试,如果你已经有了温控器,最后把温控器的说明书传上来,这样才好针对性的告诉你该怎样设置。

网友B:
有个控制精度的问题吧

网友C:
实现不难,更关键的在于泵的选择

网友D:
管径6分?直接到家装城买一个匀温调节阀

网友E:
仪表PID 输出4-20ma或0-10V 控制变频器转速

网友F:
普通的带模拟输出带反调功能的PID温控调节器就可以了,温度越高,转速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