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S1G-CPU42H的MCPWR灯闪烁,CPU不工作

楼主(2023-02-11):
(无正文)

楼主:
换了新的电源模块还是不行,哪位师傅知道是什么原因,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A:
老家伙了

网友B:
电脑连机连一下;看能不能读到CPU的故障;

网友C:
连接不上电脑,估计就够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木不是,二十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CPU不工作, 木法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呀,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电源模块上的5V通讯信号不通不工作,怀疑是背板机架有问题

网友B:
估计坏的还是CPU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C:
有备份程序数据无所谓,可以先换个CPU。
保留 电源 CPU 别的模块拔掉看看。
+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如果cpu坏了就麻烦了,程序全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排除法不错,今天我断电情况下插拔过没用,说明输入输出及通讯模块应该没有问题,就剩下机架和CPU了,明天拆解背板机架看有木有问题,最后就能确定问题了

网友D:
视频看着不爽
CPU上其他指示灯什么情况,比如报警灯,运行灯......好像都不亮
只保留地板,CPU,电源,有扩展拆除控制电缆,再通电看看
如果CPU还是没有报警灯等点亮,可能电源模块,地板,CPU之一或二
看看有没有装内存卡,有卡就有程序,MCPWR是向内存卡供电
说到电源,“电源模块上的5V通讯信号”好像电源模块上没有暴露这个端子
+10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解决了,今天排查是一个子底板上的电源模块坏了导致的

网友E:
只是电源的问题,是吧,那就还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源有问题换新了,所有的机架模块又烘干了一下,问题解决了,可能跟空气中湿度大有原因,最近我这边的天气不咋地,控制柜旁两台除湿机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网友E:
回复 楼主:
柜内有温湿度传感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温湿度传感器没有,原来还有几个加热器,后来就逐个退休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可以的话,自己加个温湿度传感器,搞个报警灯,自己改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主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