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2):
PLC是禾川LX1N-60M,网上买了两种下载线,电脑上也装了相应的禾川PLC编程软件,端口、波特率也没错,就是不连机,怎么回事?

网友A:
首先看驱动安装的对不
com口要选择正确
用三菱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
用三菱的软件,选FX1N试下;如果能连三菱的,这个连不上就是通讯口坏了;

楼主:
问题是换了3个PLC,几条下载线都一样,端口没错。难道这个型号要特殊的下载线?

网友B:
线是没错的;有三菱FX的PLC你连下试试看能不能正常连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了,没用,用禾川软件和三菱软件都不行

网友B:
让你找个三菱的PLC试下,如果三菱的可以连上,就是你的PLC通讯口问题;
如果也连不上,那就可能是你使用的问题;

楼主:
刚才找到一个帖子,说“就是输入程序时,厂家设置了永久加密!”不知道是真的吗?这不是PLC成了一次性产品了?成废品不能再用了吗?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6023

网友C:
找个新的PLC看看,不排除有人把通讯口的引脚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理。

网友A:
也可以找个422bd模块试试

网友D:
国产的外壳就不能重新开个摸具吗?

网友E:
1.不排除端口问题或原来的插口内部做了修改,这个拆开看看就知道
2.也可能是线的问题,不过这几率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外壳就不能重新开个摸具吗?

当你知道价格后应该就明白为什么不开模具了

网友A:
壳子都是现成买的。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