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数比较,哪里出错了?

楼主(2023-02-12):
西门子SMART PLC,在做两个数比较时,状态表里,一个数显示“NAN”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确定是不是浮点数或者地址有冲突的

网友B:
NAN是无效的数的意思.就是超过浮点表示范围.一般是两个字组成的浮点,实际转化不了浮点数.

网友C:
其它地方是否影响到VD116不是浮点数而是双整数类型,通常这种情况就是数据类型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