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2):
西门子PLC,小数四舍五入后,可以当小数用还是整数用?

网友A:
是不是要看具体指令?
再一个谁有

网友B:
四舍五入后变成整数了,

楼主:
西门子PLC的四舍五入就是小数转整数吗?说完整的点也就是四舍五入取整数吗?不存在小数的四舍五入吧?

网友C:
看你数据类型是什么,浮点数就是浮点数,整数就是整数,用转换指令转

网友D:
只有浮点数才会有四舍五入的说法,所以四舍五入后的结果肯定是整数啦

网友E:
应该是整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只有浮点数才会有四舍五入的说法,所以四舍五入后的结果肯定是整数啦
如果是在屏上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