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2):
s7-200cn模拟量模块EM231的4个输入通道地址如何定义

网友A:
不是224XP的主机
第一块的话 地址AIW0开始  AIW2  AIW4  AIW6

网友B:
可以看你这个扩展模块的位置,如果是除开数字量模块的第0个,那就是AIW0开始,依次为2、4、6
如果特殊的CPU224XP的,本身自带了模拟量,那就要再向后推了

网友C:
如果是CPU224XP,后面带的第一个EM231的话地址为AIW4 AIW6 AIW8 AIW10;
不带XP的话,第一个EM231地址:AIW0 AIW2 AIW4 AIW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