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2):
万用表测了一下从大数值瞬间降到小数值,是啥情况?这么测行吗?   220V进入的RC部分

网友A:
电容充放电?

网友B:
这个表没有保护功能,带电测电阻必死无疑,这个表便宜的很,如果表有问题就丢了吧
如果不是带电测的话,你刚好测完电容再反过表笔测,就是你说的现象

网友C:
应该回路有电容之类的,建议是断电,另外把电阻焊掉一个脚测试都会准确

网友D:
带电测电阻没试过  有怀疑可以悬空一端测完正常再焊回去

网友E:
在路测量?

网友F:
电阻要拆下一个脚再去测量;

网友G:
说明对电子元件及线路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H:
拆下测或悬空一脚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带电啊,我可不敢带点测,

网友I:
在线测量电阻,出现“从大数值瞬间降到小数值”后又回到最大值(实际是从最小值逐渐升至无穷大值),这是被测电阻的附近有与其相关联电容器存在,是电容充放电的现象。

网友J:
楼主都否认了5楼的“在路测量? ”
那里还有电容等干扰?

网友K:
楼主,电路板维修不适合这种万用表,它会误导你的,不要问我为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楼主都否认了5楼的“在路测量? ”
那里还有电容等干扰?

如果不是“在路测量”,又不是“带电测量”,那又是什么样的测量才会出现充放电现象呢?

反正从视频中看到,肯定不会是电表的问题,,明显的是充放电的表现。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哦 无视楼主说的?

网友L(2023-03-31):
2006年我在沙钢(张家港原名沙洲县)做电工,万用表进水后乱显示,只好去重新买了一个最便宜的,20元,就像你的这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L:
2006年我在沙钢(张家港原名沙洲县)做电工,万用表进水后乱显示,只好去重新买了一个最便宜的,20元,就像你的这一种。
你那时候买的真贵   我这个才1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