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3):
工作岗位在非标自动化,常修理直流24V感应器等配件。我因为在修理东西时常出汗,导致很容易给电到,求各位大佬告知怎么办 。毕业出来2年了,就去年下半年开始有这种感觉,出来工作前一年没有问题手也有汗但是没有电的感觉。现在怎么办是否需要换工作?怎么办怎么办

网友A:
安全电压看来也不安全了

网友B:
能停电今尽量停电,要不戴手套、穿绝缘鞋,实在不行就只能换个岗位了

网友C:
心脏不难受就行.
至于触电感觉,你可以测一下电流.人体有危险电流的阈值.触电其实和电压无关,有关的是电流.
换工作吗?那和电压也没关系,有关系的是薪资待遇.还不至于影响工作.
其实吧,我担心的是你手上的汗,损坏电路板/元件.你可以尽量避免接触电路,可以用绝缘措施.

网友D:
24V应该问题不大啊  楼主太敏感了吗

网友E:
带个一次性的医用橡胶手套应该可以改善。

网友F:
怎么感觉是你的开关电源没有接地导致呢

网友G:
开关电源不接地,只接火线零线,外壳与地之间会有110V电压,亲自测试过(测试的原因是当时有人说他被电了)开关电源必须接地线

网友H:
安全电压,正常你手触到是没有感觉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安全电压,正常你手触到是没有感觉的;
这个还真不一定,我以前在环境特别差的地方就是很容易粘一些导电物的地方摸摸24V时会有麻手的感觉。。

网友J:
一般没危险 不要同时接触两根线就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开关电源不接地,只接火线零线,外壳与地之间会有110V电压,亲自测试过(测试的原因是当时有人说他被电了)开关电源必须接地线
因为有个抗干扰电容的原因,所以会麻手

网友L:
24怕啥啊

网友M:
理论上24V直流电是绝对安全的,比如那些用隔离降压变压器整流出来的24V,现在的设备基本上都是开关电源提供的24V,有变频伺服加入,要是没有合格的地线,(特别是那些廉价设备)不要说会麻手有时维修检测电压时会欺骗万用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理论上24V直流电是绝对安全的,比如那些用隔离降压变压器整流出来的24V,现在的设备基本上都是开关电源提供的24V,有变频伺服加入,要是没有合格的地线,(特别是那些廉价设备)不要说会麻手有时维修检测电压时会欺骗万用表。

不见得。

隔离变压器你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不是隔离变压器(次级一端接了地)的话,你的观点里错了。

我曾经被大容量(2000W)12V的变压器电过,那个滋味就和50V的触电差不多,如果不是及时脱离电源、或者有心脏病的话,恐怕........。

网友L:
回复 网友N:
这个其实是你的变压器漏电了,和后面的次级没关系

网友O:
为什么不从电源上找原因

如果说麻手动感觉,1.5v电池也会有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这个其实是你的变压器漏电了,和后面的次级没关系

根本就不是变压器漏电问题。变压器是全新的,安装前也经过绝缘检测合格的,不存在你所说的漏电。

我是光着膀子全身汗躺在地板上,仰面带电接12V交流电才被电击的。如果不是操作位置空间大,恐怕我都无法脱离电源。

和许多人那样,认为12V电不死人,才冒险违章操作。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这个其实是你的变压器漏电了,和后面的次级没关系

根本就不是变压器漏电问题。变压器是全新的,安装前也经过绝缘检测合格的,不存在你所说的漏电。

我是光着膀子全身汗躺在地板上,仰面带电接12V交流电才被电击的。如果不是操作位置空间大,恐怕我都无法脱离电源。

和许多人那样,认为12V电不死人,才冒险违章操作。
“光着膀子全身汗躺在地板上,仰面带电接12V交流电”人体接地电阻数量级下降了,小心脏承受不了电流;做好绝缘防护,别说220VAC,就是10KV也不怕。

网友Q:
24v经常碰,没有感觉。

网友R:
可能是你的错觉,或者是新冠后遗症

网友K: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这个其实是你的变压器漏电了,和后面的次级没关系

根本就不是变压器漏电问题。变压器是全新的,安装前也经过绝缘检测合格的,不存在你所说的漏电。

我是光着膀子全身汗躺在地板上,仰面带电接12V交流电才被电击的。如果不是操作位置空间大,恐怕我都无法脱离电源。

和许多人那样,认为12V电不死人,才冒险违章操作。
“光着膀子全身汗躺在地板上,仰面带电接12V交流电”人体接地电阻数量级下降了,小心脏承受不了电流;做好绝缘防护,别说220VAC,就是10KV也不怕。
极端潮湿情况下,24v确实很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