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3):
效果:
1)扭矩值和速度可以通过触摸屏进行设定;
2)伺服电机以设定好的扭矩和速度进行运转;
3)当伺服电机的扭矩值与负载的扭矩值相等时,电机停止了,等待一段时间后,进行返回,返回至原点停止。
问题点:
1)要达到以上效果,应该选择何种工作模式;
2)在非位置模式下,应该如何通过plc控制电机的扭矩和速度及运动方向;

网友A:
效果:
1)扭矩值和速度可以通过触摸屏进行设定;
OK

2)伺服电机以设定好的扭矩和速度进行运转;
OK

3)当伺服电机的扭矩值与负载的扭矩值相等时,电机停止了,等待一段时间后,进行返回,返回至原点停止。

OK,需要PLC控制,模式切换

问题点:
1)要达到以上效果,应该选择何种工作模式;扭矩+速度 需要扭矩或者速度模式。
设置限制速度,设置限制扭矩。

2)在非位置模式下,应该如何通过plc控制电机的扭矩和速度及运动方向;
通讯给定,I/O切换模式,速度扭矩等等。

说出你的预算

我做了一个2挡位(2速度,2扭矩切换)+位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