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3):
三菱LH系列PLC和pro face连接连接,触摸屏未找到LH系列PLC

网友A:
三菱应该没有LH系列的PLC吧,只有L系列的

网友B:
怎么连接的 串口的还是以太网的  通讯参数对了?

网友C:
屏的型号?太老的估计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是选的L04HCPU

楼主:
回复 网友C:
屏是选的pro face4501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太网,目前的问题是在触摸屏那边没有看到就是有LH系列这个选型,PLC那边使用的PLC的模块参数中的连接对象里的以太网通讯

楼主:
我是这里找不到那个三菱的系列,我有问过三菱那边说支持和peo face的通讯,大佬要是有pro face技术支持电话也可以谢谢

楼主:
我刚刚打电话到proface技术支持说就是选用这个Q系列,说里面包含这个系列PLC,后面机台开始做完了开始测试的时候我再看能不能通讯上,我会继续更新这个帖子的,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与关注,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弄错了,应该选这个

网友D:
应该选Q系列吧,好像L系统就是Q系列在中国大陆销售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不能看到我发的图片呀?可能是我等级太低了,最后打电话暂时确认是选择Q/QNA 以太网这个选项,然后机台做好了才会测试,后面我会更新看到底行不行。

网友E:
就为这帖子的更新速度

网友B:
那就这样连接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我看说明书这个QnU只包含那个Q系列的,那个Q/QnA中间有包含两个L系列虽然不是我的PLC但是有打电话确认说是一般可能没写全,所以我会暂时选Q/QnA,后面如果不行,我再试一下你的这个设定,因为PLC购买到货和车间接线估计得十天后才能上机测试,到时候我再进行更新,谢谢各位的建议

楼主:
我又回来了,因为PLC还没到然后现场要求发货,要求模拟,之前我是R系列R04可以用 MX comment软件选GX simulasions3去和proface的直接进行联动模拟,但是现在 MX comment软件选GX simulasions3中没有L这个选项,我手上有触摸屏,但是没PLC不知道要怎么去看能不能直接通讯上,求各位大佬看看,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又回来了,因为PLC还没到然后现场要求发货,要求模拟,之前我是R系列R04可以用 MX comment软件选GX simulasions3去和proface的直接进行联动模拟,但是现在 MX comment软件选GX simulasions3中没有L这个选项,我手上有触摸屏,但是没PLC不知道要怎么去看能不能直接通讯上,求各位大佬看看,谢谢
L系列使用GXSimulator2模拟。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但是我L04H写程序用的是works3,模拟启动应该是启动simlusions3吧,我去试过了simlusions2选L不行,simlusions3选R也不行,我刚刚看了下说明书simlusions2、3都不支持LH系列,求问在有触摸屏无PLC的情况下去看他们能不能通讯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我L04H写程序用的是works3,模拟启动应该是启动simlusions3吧,我去试过了simlusions2选L不行,simlusions3选R也不行,我刚刚看了下说明书simlusions2、3都不支持LH系列,求问在有触摸屏无PLC的情况下去看他们能不能通讯呀?

MX Component中的GX Simulator通讯协议不支持LH系列,因此无法实现你的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谢谢,请问大佬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知道他们两能不能通讯上

网友E:
回复 楼主:
记得更新帖子!
大家都等着你好消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呢,三菱的PLC交期都好长啊,都换成LH系列了,还推迟发货,我人都要麻了,发货特别紧,现在没办法确定通讯的话,也只能等PLC到了再说

网友E:
回复 楼主:
高端的PLC一般货期都长。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今天到了,准备测试,发现只有模块到了,CPU模块要下一周才能到,下周确切时间没说,宝子们等我下周来回复

楼主:
通讯上了,PLC端设置的是以太网内置端口使用TCP协议,然后触摸屏这边选三菱的Q/QnA Series Ethernet端口选以太网TCP,然后设置对应的PLC的IP地址,但是由于那个PLC报错还没联动运行,触摸屏没有报通讯异常,我想再问下L类型的LJ71C24-R2这个模块能放在扩展模块吗?就是把那个模块删掉PLC就不报错,这个模块弄上就PLC报错模块不报错,报错代码是H2221,说啥7200参数号超出设置,打电话问供应商也无法解答这个是哪个参数,请问有大佬了解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这个帖子沉了吗?
解决了,那个RJ71C24属于智能模块,第一次写进去不勾选这个模块参数,然后写进去之后再把这个模块参数加上写进去就没问题了,虽然不知道什么原理,我后面看看这样模块能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