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3):
只遇到过母线电压低的,电阻开路或7840老化,第一次遇到高的!母线电压是怎么检测的,三菱的第一次搞!小鬼子的思路跟国产的确实不一样!

网友A:
制动坏了导致母线电压高,然后母线电压放电放不了所以报警过压故障。检查母线检测电压是否正常,检查制动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B:
这个是一开机就报警还是启动后报啊

网友C:
1楼朋友说的不错,30.1,33.1这两个故障是在一起的。原来我修过30.1故障,机器本身没有问题。

后来到厂里,发现三相220是通过三相380伏变压过来的,隔壁车间有多个电焊工位,380伏的电压是在一起的,电焊操作会导致380伏电压变动,380伏变220伏是通过线圈,220伏也会跟着变化,这个原理和镇流器一个道理,电压会忽高忽低。再就是本身这台机器是膛液压腔内部的,反复正反转,停车启动,惯性过大也会发电导致电压高。

最后解决的办法是在母线上面单独加了一个制动单元,用来一个3000瓦的放电电阻来释放过高电压。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原来如此 有结果的好帖 支持一下

网友D:
那到底直流电压是哪部分检测的??

楼主:
1:上电我用的是市电交流220
2:上电后就报,实测母线电压320,监控501
3: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在哪里?居然没找到

网友A:
三菱的J2S.J3.J4经常处理,这个功率的机器印象中处理过,时间一长记不清需要重新查电路。先排除排除板子

楼主:
实在没办法,闲鱼一份MR-J4-200A的图纸,没一模一样的,大概差不多吧!电压采样比较复杂,采样电压1.7V正常,但是显示母线电压高,说明后面电路有问题,想个简单的办法,在母线采样1M电阻这里串联440K电阻时,采样电压在1.2V左右时,母线检测电压跟实测电压一样,后面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能把图纸发出来吗,或者发我邮箱71091267@QQ.COM,谢谢

网友E:
图纸可以发一份给我吗,
邮箱110579872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