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3):
MPI转以太网Plus模块连接200PLC无需编程实现Modbus主从站功能与2台变频器modbus通信;以下就是MPI转以太网模块作为modbus主站连接2台modbus从站设备通信案例
MPI转以太网Plus模块作为Modbus主站运行,连接外部Modbus仪表,根据预置命令在西门子PLC和Modbus仪表之间交换数据。应用于西门子PLC和Modbus仪表进行通讯
打开免费提供的NetDevice配置软件,并且把PPI转以太网模块母口作为Modbus主站运行
在参数配置界面左侧选择【Modbus主站】,右侧页面点击【新建命令】配置数据交换命令
1)?S7-Modbus字传送:读取PLC地址为2的DB10.DBW0~18传送到Mdobus 1号站的40001(HoldingRegsiter保持寄存器1)开始的10个字。
?2)?S7-Modbus字传送:读取PLC地址为2的QW0~18传送到Mdobus 1号站的40001(HoldingRegsiter保持寄存器1)开始的10个字。
3)?Modbus-S7字节传送:读取Modbus 1号站的00001(Coil线圈1)~00008(Coil线圈8)之间的数据传送到2号PLC的MB0。
Modbus-S7位传送:读取Modbus 1号站的00001(Coil线圈1)数据传送到2号PLC的Q0.0
调试测试
触摸屏画面如下图所示

网友A(2023-03-28):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