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4):
有一个电磁吸铁,厂家介绍他瞬时电流可达60A,充磁时间为1-1.5s内,目前条件不够,只有0.5mm 2的线,线长5米,想请问是否可以频繁短时间使用,怎么计算呢?

网友A: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容易发生火灾

网友B:
0.5平方,60安,应该一下就烧断了。

频繁短时间使用,5米,60安,怎么说也得6平方的线

网友C:
提供下思路,0.5mm2的大概36Ω/km(参考电缆厂家手册),瞬时电流60A,瞬时功率大概130W,再加上频繁短时间使用,这130W的热量能散掉?

网友D:
来回10米0.5mm2线,铜线,电阻0.35欧姆,60A压降21V,先确定电压能用,然后发热1260W,电炉了。
短时间1s,也许能用。

网友E:
你这也差的太多了;

网友F:
60A的用0.5的线这个决对不行.

网友G:
当保险丝使用还行。

网友H:
你的线没意外的话基本都要烧了

网友I:
0.5的线60A,要问吗

网友J:
可以试试嘛!
后果最多就是线烧断了,0.5mm的线直接220V短路就是砰一声,线划掉了,保护动作,在可控范围之内。

网友K:
胆子大的话可以试试看

网友L:
充磁时间为1-1.5s内,可以试一下。做好安全措施

网友M:
可以。

来回折20次,就是20*0.5=10平方

网友N:
短时间频繁,你把散热做好,不然就是烧。

网友O:
网上有个铜导线充当熔断器的经验公式,0.5平方的铜丝,电流就是60A左右

网友F:
那意思这个东西上电就烧断了,就怕烧短路了

网友P:
我认为还是别闹着玩了,安全无小事,一切应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去做事。

网友Q:
想凑合就多股并起来先用着,有条件立刻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