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4):
如果可以扩展的话,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吗?

网友A:
可以。

具体注意自己看手册。

有些CPU是基础类型的,不支持扩展吧

ST20 ST30这些支持

网友B:
扩展记得是7个模块。没有型号限制。

网友C:
可以用的,就是扩展的晶体管只是普通I/O点,不能脉冲输出;

网友D:
CPU是继电器输出可以扩展晶体管模块。

网友E:
先查选用的是否可带扩展,再看负载要求

早先就1-2点需要晶体管输出,直接改造CPU

选晶体管输出的PLC不香吗

网友F:
只要软件支持就没问题的!

网友G:
继电器输出类型的主模块带扩展功能,即可以扩展,但扩展的晶体管输出的模块只能作为普通的输出点啦,如果作为高速输出时的频率不能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