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我对这个继电器做触头电寿命试验的话,是用交流电还是直流电?

楼主(2023-02-14):
这个继电器是线圈电压DC110v,但是下面有个工作电流AC-15,我在其他地方有看过做这个继电器寿命试验的方案,用的是却是直流电

网友A:
工作电流AC-15 这个应该是指触头通过的电压电流吧

网友B:
AC-15是电流标准,线圈额定电压是DC110V 这个不能错 交流线圈电阻小,可以用低压直流,直流线圈电阻大,低压的交流就没办法

网友C:
AC-15是接触器(继电器)触点在不同性质负载时承受不同性质电流的能力等级,与接触器(继电器)吸引线圈的工作电压性质无关,具体看下图。

网友C:
现在不少人混淆了接触器(继电器)吸引线圈与触点的工作电压性质和承受电流能力之间的不同。
例如直流接触器与交流接触器,许多人经常把这些看成了是吸引线圈的直流与交流之分别,其实这是加载在触点上的直流与交流之分别;而楼主的问题是加载在触点上的负载电流性质与吸引线圈工作电压性质之分别。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类产品的资料都不标寿命吗?
还是某个标识代表了

网友E:
AC-15:交流电磁铁负载,表示在该类负载下的功率带载容量为360VA,
DC-13:直流电磁铁负载,表示在该类负载下的功率带载容量为3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