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4):
(无正文)

楼主:
SAEL变频器 这个变频器资料约等于没有找不到说明书,只知道工厂电工说主板单独使用24v电源。

加24v不显示。测量发现五端稳压器的4,3短路只有4欧姆。

买新稳压器更换,更换后还是不显示,不知道稳压器进入了什么状态?
LT1071CT:
1脚是VC(vc这个引脚在这里是不是控制引脚?0.953v);
2脚是FB(电压反馈引脚1.241v);
3脚是GND(接的24v-);

4脚是OUT 测量有24v(连至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线圈一端);
5脚是VIN(接的是24v+ 并连至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的另一端)变压器拆掉使用数字电桥测初级线圈 电阻只有0.21欧,Q值是6.1。

1,2脚的电压正常不正常?4脚输出脚和5脚vin 由变压器短接了

网友A:
这是实际运用电路图,你比较一下
资料在这里https://www.alldatasheetcn.com/datasheet-pdf/pdf/70300/LINER/LT1071CT.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哥

楼主:
 业余时间画了画 老哥们将就看。  稳压二极管上标的是BAV  20 V 测量ok 1k档导通后6k阻值 10k反向无穷大。 除了vin和gnd用的是电解电容其他都是无极电容 测量ok。

 三极管是NPN   ZTX753  测量ok。

 电阻没拆下来测,阻值误差都不大。

 3.2k电位器我调到1.9k和5.6k都不可以。

 怀疑是不是电源本身没有问题,端子外围电路有需要短接的,真让人头大啊

网友B:
变压器拆掉使用数字电桥测初级线圈 电阻只有0.21欧,Q值是6.1。
测试电感好些吧

网友B:
FB回路不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哥,我又测了一下电感值是 170uH,11.22的Q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老哥。

vc和fb的电阻标错了,vc应为1.5k电阻、fb应为4.9k电阻。

fb串联4.9k电阻后还接了6只P785光耦的2脚、6只稳压二极管的正极、6只47nf无极电容的一端和一个2.2k排阻的公共脚。

楼主:
上图错误百出,这个图才ok

网友B:
FB对地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FB对地电压是1.241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哥这是VSW对地波形。

网友B:
要量输出电压是不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VSW的输出电压和VIN的电源电压一模一样,电源监控的电流是0.00。

之前新买的稳压器换上我测1脚对地电压的时候稳压器坏了,输出对地4欧姆。这个换上还没去测1脚对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