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满足后,为社么不递增?

楼主(2023-02-14):
高手看看,当驱动条件满足后,VW500为社么不会递增?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个P

网友B:
你先去了解一下上升沿的功能用法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C:
P前面串个秒脉冲。

网友D:
你这是上升沿,前面条件再切换两次就会变了

网友E:
当其中一个触点接通,另一触点由0变为1的瞬间产生上升沿,才能让VW500计算,前提是,其它地方的程序没有其它的条件影响到VW500的计数。这就需要你排除下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你的P不切换,怎么会传输呢

网友G:
首先要看看VW500在程序的其他地方有没有被调用,或者说有没有被写入数据,包括位访问、字节访问还有双字访问都得查查
确认没有被写入了,再多次点亮I0.7,看看数据有没有加起来!

网友H:
如果你只需要切换的时候+一次,那么手自动拨一个循环就有了;或者P前面加个时钟脉冲,脉冲触发一次+一。

网友H:
回复 网友A:
不用P的话,会一直进行+1运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不用P的话,会一直进行+1运算
用了为啥不计~要会用

网友I:
查看下程序,VW500是否在别的地方有赋值,不然有触发的情况下,VW500是会递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