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5):
网上说是电容问题,不知是那个电容造成的?有老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A:
是哪个型号,解决没

楼主:
没呢,是MR-J2S-60CP,前期故障出现后,一顿乱按回复正常。用了2年吧,现在又出现了。再乱按不起作用了,也有可能按的不对。上次可能是瞎猫遇到死耗子。

网友B:
先把灰尘清理干净试试,

楼主:
奇怪,上传的图片呢?

网友C(2023-12-16):
断电,编码器线重新插下试试。

网友D(2024-06-26):
常规是78系光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