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组态王连接赛摩6001BF皮带秤仪表故障

楼主(2023-02-15):
使用组态王485连接赛摩6001BF仪表,共四台仪表,其中两台可以正常通讯,另两台通讯只有部分寄存器功能可以使用,还有其他寄存器的读写都失败,请大神指导哪里的问题。
使用的驱动是组态王官方驱动,官网下载。
只有Qx寄存器可以正常读取,其他寄存器读取都失败。
1、开发图样,红色灯为通讯,红色为失败,绿色为通讯成功
2、此为正常通讯的两台
3、运行原图
4、只能使用部分寄存器功能的两台,红色字体为注释
5、记录

网友A:
看着是S的失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组态王官方的数据字典,其他台也是这么用的,只改个地址,其他都一样,请问大概什么地方的问题呢

网友A:
只改地址吗?数据类型呢?
不知道你具体的S0这些设置.

网友B:
有没有把4个仪表单独拿出来然后电脑使用一个usb转485小模块,再使用软件modbuspoll来单独的测试4个仪表的情况。知道牌子的话可以打仪表的客服,打几次应该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没有问题,做过单台测试,同样的组态,只改地址,有问题的还是有问题,没问题的还是没问题,实在想不出来哪里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只能问问设备厂家了,4台设备是两个批次的,会不会是寄存器地址不同批次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