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5):
情况说明:
1)设备送到现场施工单位安装完毕后,电缆经常泡在水里几天时间,导致水或水汽以毛细现象从铜芯渗入到电机内部,导致电机进水。
2)由于设备要求,配好电缆并做好电缆接头送货给对方,但低压电缆在外护套剥离处都没套四指/五指套;铜接线端子由于形式各异,开口的或者封口的都有,另接头处不缠绕防水胶带。

先前的处理办法:高压的带指套,但铜鼻子处如果用高压防水胶带完全缠绕起来,后期接线时非常难剥开;低压的如果护套分开出做指套加上端子处用防水胶带缠好封死,后期处理起来非常麻烦。

不知道大家有没合适的方法兼顾护套处和铜鼻子处的防水办法?

网友A:
除非你的电缆外皮有损伤,以前有工厂的动力电缆也是常年泡在水里,但是没出现过你说的状况,但有一条中间有接口的就要每年检查绝缘强度
如果你的电机进水真是电缆问题造成,也只能从电缆选型或电缆再套管的方式安装,尽量保证电缆不泡水,毕竟毛细管虹吸效应这个是真不好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潜水泵,带预接电缆及接头,但前期工程施工泵组安装完毕后,不管再怎么贴安装注意事项,再怎么提醒,对方总是不上心,虽然责任不在我们这边,但指望对方是不现实的,所以只能我们尽量在发货前就做好防水,以前低压也套指套,接头用自粘胶带缠绕,但后期处理自粘胶带时一不小心就容易划伤电缆,另一方面指套提前做好了,有时对方穿线时不好穿。

昨天网上搜了半天,我是准备订做电缆收缩盲盖,直接将芯线全部包在内,外侧是盲盖,内测缩在外护套上,只是长度长一些0.5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