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这三种充电图标的过来说一说

楼主(2023-02-15):
同一款充电器,用普通USB线、专用USB线和手机原装充电线,出现三种不同的充电状态:一个闪电,一大一小分开的双闪电,相连的双闪电。
有点神奇!怎么会这样?不知对手机电池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这个是充电头功率问题吧!

网友B:
是不是要先说手机充电口呀
再说充电器是哪类型

网友C:
楼主真仔细 我一般用原装的

网友D:
我觉得慢慢充还是要好些,是不是我过时了啊!

网友E:
应该是充电速度不一样,也就是说协议不一样,你可以测下输出的电压,有5V 9V 12V 之分

网友F:
根源上和充电协议有关;
有的充电器不支持快充协议;
另外就算你用快充充电器,但如果用了不支持快充的USB线也不会激活快充;
快充需要充电器+线都支持才行

网友G:
确实是这样。原装充电器数据线就是超级快充。

网友H:
三种不同的线对应出三种充电协议。对电池应该没影响,毕竟手机出厂就支持超级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充电头功率问题吧!
应该不是充电头功率问题,测试时统一用的是某品牌65W氮化镓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