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5):
       客户现场有10几个485仪表,想通过以太网的方式将数据采集到上位机,寻求解决方案。
该种用法可以选择大连德嘉的ModbusTCP/ModbusRTU协议转换器,每台该转换器支持连接多台带有ModbusRTU协议的485仪表,通过该转换器将ModbusRTU转换成ModbusTCP协议将现场数据上传到上位机监控侧以实现对现场数据的实时监控。
       该ModbusTCP/ModbusRTU协议转换器分为单口和四口,四口的型号其本身也是一台普通的工业交换机,4个网口如有剩余的话是可以作为普通交换机使用的,性价比非常高。
设备连接示意图如下:

网友A:
有设置说明书没,组态王添加仪表的时候是添加一个ip地址的设备么,然后这个设备里面有vw寄存器代表各个仪表的值。还是网口连接好之后,添加10个串口的设备,设备的地址就是仪表自设的地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您发下说明书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