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5):
最近在想一个模拟的程序特意发帖记录下,先说这个程序的要求再说下我自己的想法。有个程序是这样的:假设有个行车往右行走,在轨道上分布着很多的供检测位置的铁片约10个把这个轨道分成了10格,行车上带着一个金属检测传感器,行走过程中到达铁片的位置之后就会检测到信号。行车走到哪个位置停下呢,有可能是一格也有可能是4格等等。程序目标是让小车行走一个特定的格数后停下。如果走一格的话就比较简单让小车慢速走一格就完成了。如果走4格的话希望速度能快些,在这里假设快速启动和快速停止会对设备造成冲击,所以提出的要求是第一格慢速,2,3格快速,最后一格慢速,然后停止,刚好走完4格。再说下我自己的想法,我刚开始是像在培训班时一样使用这个传感器放到每一步的后面当作跳转的条件,后来发现错的很严重。又使用这个开关的沿来计数判断走了几个格,但是走入错误的路就是把这个开关的计数这个操作放到了每一个步后面去了。最后也就是今天才终于成功模拟了一次就是把这个开关的检测操作放到最前面。这个程序还有很多其他要求我都还没有想好,如暂停和断电重启的情况应对,比如走的格子数任意指定但有高低速等,这个程序是思路,适用于所有的PLC,但是我买了二手台达PLC实验的。下面分享下我自己模拟的这个程序,有其他更好的方法的朋友请互相交流多多指点下吧。

楼主:
我的图片怎么没上去啊

楼主:
先说下使用的变量,因为是模拟所以开关X功能都使用M模拟的。
Y0 右行低速
Y1 右行高速
M0 间接控制Y0
M1 间接控制Y1
M2 检测开关
M3 开始按键
D0 检测计数
D1 步骤寄存器

网友A:
这个不复杂啊,要走5步,寄存器存5,每走一格减一,寄存器等于1减速就行

楼主:
再说下注意的,检测开关的上升沿进行计数,切记在程序中这个开关的沿计数只能写一遍,我放在了最上面。我以前放在每一步的后面相当于写了很多遍,很难处理它会在一个周期计数很多次。然后为了数数有条理我在每一步的后面都把计数寄存器清零了。以后再想这个程序的其他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之前的小车行走练习都是5个位置带5个传感器,这是第一次使用一个传感器来确定很多的位置,按之前的思路错了很多遍,想了很久才想出这一个方法。

网友B:
请参考电梯程序
一个传感器不好,遇到你事先没想到的情况出现就乱了,比如干扰
理想状态下不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嘛,是因为我有次看到了一些电镀的车间里运行的行车使用的是这个方法,所以就写出来试下。

网友C:
你的控制方式与电梯相类似,电梯就是采用多层位置控制仅用一个传感器,不过,你需注意:所用的寄存器必须带断电记忆的,其次要有0位(层)清零(寄存器),还需在两极限位置安装限位急停开关。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出问题的电梯多是这样只用一个信号

网友D:
汽车输送线经常这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嘛,是因为我有次看到了一些电镀的车间里运行的行车使用的是这个方法,所以就写出来试下。
电镀线嘛,比电梯复杂些,有的是单车,还有双车,三车
最好直接用编码器做位置检测,再加一定数量的基准检测开关~做编码器矫正,限位保护等用途
这样程序编起来会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