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HMI 找点位

楼主(2023-02-16):
求助,我在博图触摸屏画面里,有个按钮,想定位这个按钮在PLC中点位,但是DB块里面为什么没有明确显示是哪个DB?只显示了英文(优化块的访问也都取消了)

网友A:
DB number 取决于 Station DB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 number 取决于 Station DB的数值
怎么样才能知道station DB 的数值啊?

网友A:
变量表找到Station DB,然后交互参考找到使用位置,看赋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量表找到Station DB,然后交互参考找到使用位置,看赋值多少
如果变量表和DB块没有文字注释,只有数字,那是不是非常难找啊?

网友B:
类似数组下标吧。

适合N个页面一样的,写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