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6):
我2台二手台达DVP40ES200R,用com1与电脑软件wpl连接,通讯站口是 0 时才可以通讯上。我把PLC恢复出厂设置,重新灌程序。一台通讯站口变为 1 可以正常与wpl通讯,与设备连接可以正常工作。一台通讯站口没有改变,还是 0 的时候才可以与wpl通讯上,与设备连接后通讯不上。请问各位大师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方法把 0 修改为 1 吗?

网友A:
是在程序中给D8012这个寄存器写个值,就代表站号,然后删除程序,断电重启地址就改好了并且plc记忆了。这个寄存器我记不清了,8011也有可能。

网友B:
恢复出厂值后,出厂默认站号是1,使用COM1(那个圆口)连接,站号设置1或者0。
ES2中有程序改变了站号,先将RUN/STOP开关拨到STOP位置,通电,COM1连接使用站号0广播。
PLC程序中有给D1121赋值,D1121的值就是站号。程序运行时,使用COM1连接,站号设置D1121的值或者0广播。

网友C:
通讯设定里可以选站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只有在0时才可以通讯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现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