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6):
变量名=属性+类型+对象描述

大家都用什么命名法呢?  举个例子呀

网友A:
我就会拼音啊。

i(输入)_b(类型)+QiDong(名称)

i_bQiDong
o_bPoWer
v_iTemp

输入用i,输出用o,内部局部变量用v

b:bool,i:int,r:real,w:word,还有那个s :字符

还有,名字太长的话,软件里面看不完,也没啥用

用的PLC很少用字节,bye就不用b了

网友B:
我英文极其差劲,从初二开始就没及格过,大学每次都需补考。我都用中文,不能用中文的就搞拼音。

网友C:
据说微软公司就使用匈牙利命名法。其实自己有个规律就行,自己读程序的时候方便就好,如果是多人使用的话那就得有个约定才方便。

网友D:
不可以用中文吗

网友E:
Pascal命名法,Camel命名法,匈牙利命名法,学过高级语言编程的都知道,基本的命名规则。

网友F:
我用的就是凶利命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