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works3

楼主(2023-02-16):
plc的比较指令不太明白,这个上升下降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正常的比较指令
在上下限之间通的意思

网友B:
注释很明确啊,必须要上升到这两个高度之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释很明确啊,必须要上升到这两个高度之间才行!
怎么知道具体是哪个上升下降的点位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释很明确啊,必须要上升到这两个高度之间才行!
怎么知道具体是哪个上升下降的点位呢?
这里的 上升上限 与 上升下限 ,应该用的是标签名称,其实也是寄存器,然后与D344进行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释很明确啊,必须要上升到这两个高度之间才行!
怎么知道具体是哪个上升下降的点位呢?
这里的 上升上限 与 上升下限 ,应该用的是标签名称,其实也是寄存器,然后与D344进行比较
找到位置了,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D:
它背后可能是D100,D110
它就是为了其他设备共享用到

网友E:
就是比较指令,上升最高值和下限最低值,达到就停止或起动(补充)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