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6):
要求,昆仑通态,7寸,有一个485/232口,一个D型USB口,一个常规USB口,一个网口,价格最低,应该选哪款?

网友A:
可以用7022ki 或 7022kt   要的话,再说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者有什么区别?
软件里没这个型号呀?

网友B:
很多都支持
经验:找销售要最便宜的~你的目的,但不一定是大众货
然后你在对照查看是不是能满足要求,缺啥提

网友C:
回复 楼主:
小伙伴,你用的是老款软件,要用新款PRO 那个软件!

网友A:
回复 楼主:
需要新版的软件,我这里应该有吧!

网友D:
最便宜的好像是200几十元
带网口的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