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监控用交换机与普通交换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2-17):
用在200 smart与1000v3的触摸屏通讯上,跟普通的非网管型交换机有什么区别?能使用吗?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应该能用

网友B:
工业交换机一般都是铁壳、双电源设计,有报警触点输出等功能。家用不会有的。现场环境不差选家用的就好

网友C:
安全继电器,开关等与普通的有啥区别?

网友D:
专用交换器,小心哦,现在很多摄像头都没有电源线了,网线供电,不知道你这款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用交换器,小心哦,现在很多摄像头都没有电源线了,网线供电,不知道你这款是不是。
你说的是POE交换机吧,一般盒子上都会标明的。这个没有

网友E:
反正大多数都是用普通家用交换机代替工业交换机,好几年了,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大多数都是用普通家用交换机代替工业交换机,好几年了,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妥
确实,现场发现有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