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7):
短路是因为电池有内阻的原因,那若是恒压电池没有内阻呢?用电器的两端分得的电压还是有的,那它会工作吗?

网友A:
内阻只有大小的说法,不存在没有内阻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路是因为电池有内阻的原因,那若是恒压电池没有内阻呢?用电器的两端分得的电压还是有的,那它会工作吗?
你创造了前所未闻的新闻
1.短路是因为电池有内阻的原因~无语
2.恒压电池没有内阻呢~诺贝尔奖
3.用电器的两端分得的电压还是有的,那它会工作吗?~它是谁,电池?不工作的电池何用?

网友C:
何为电压,电压就是两个点的电势之差,存在电子运动,那么产生做功,那么就有工作

网友D:
用电器达到额定电压会工作,太高或是太低都不工作,甚至烧毁。

网友E:
电池也是有内阻的,只是内阻不同决定了它带负载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