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7):
西门子200和1200在功能、硬件、点数等上有何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200和1200在功能、硬件、点数等上有何区别?

网友B:
这个也差太多了吧,软件也不同,功能也不同
养子和亲儿子了解一下

网友C:
200,200smart是低端产品,简单说就是运算比较差,适合纯逻辑运行。1200运算速度上,运算能力上都好。如果舍得花钱买1500效果会更好。

网友D:
做些简单项目 1200体现不出什么优势,博途软件比较大,安装会有一些问题。 一些简单定时也比较复杂了

网友E:
其实CPU都一样的,就是编程软件不同。

估计运存有差异吧。

200 1200一般都用在简单设备上吧。

当然,博图比SMART的软件好用很多呀,除了软件大,其它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