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7):
梯形图已精简,设备是龙门磨床,磨一米以上的工件很稳定,这次磨短的【60CM左右】老是出现失控的情况,T0 T1是用来屏蔽螺丝经过接近开关过

冲返回再次感应接近开关造成误动作设置的,如果把工作台速度调慢的话能稳定运行【二楼有视频】,速度一快,有时第一两个来回就会失控,有

时能运行七八个来回才会失控,但是失控的时候都是在感应前面那根螺丝才会失控的,我同时将T0 T1分别设置为【K9 K8....K5】都一样,设置到

K3的时候屏蔽螺丝过冲返回的功能就失效了,PLC 是信捷XC1

网友A:
设计的好绕啊。

设计逻辑:

X0肯定就是换向检测开关。 X3肯定是自动不用管。

M10是屏蔽机械过冲返回X3的。(避免二次感应)

那就是说,要换向,必须等待M10=1的时候,M10等于1需要T0/T1(M0换向标志ON或者OFF掉。

那就有个问题了,工作速度快加上行程短,一个是过冲肯定要多一些,二是行程短,正常感应的时间变短。

~~~~~~~~~~~~~~~~~~~~~~~~

程序逻辑好像也没问题,而且应该是批量机器,楼主不妨考虑是不是硬件问题?

例如前后X0感应的丝杆高度,大小是否有差异,丝杆顶部不平?

~~~~~~~~~~~~~~~~~~~~~~~

如果都没问题,再考虑改改程序,我感觉程序上没啥问题,可以考虑在哪两根丝杆上想办法

网友A:
我用欧姆龙写了一个,感觉逻辑是一个 意思;

感觉就是屏蔽过冲二次感应时间没配合好造成换向失败;

这个时间如果太长,长件就没问题,短件就会错过感应时间。

如果时间太短,消除过冲就会失效。

感觉还是再感应那边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长的工件运动起来都没问题啊,这是我们厂自己组装的,我是装配电工PLC业余学了点皮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应部分应该也没问题,因为如果有问题的话就不会有反向运动了,问题出现在我屏蔽了过冲感应 为什么有时过冲还是会感应

网友B:
不用延时

网友C:
就一个正反转动作,程序再优化下;还不行可能真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D:
机械有没有问题

换向的时候有没有卡顿

把K10改成K15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有没有问题

换向的时候有没有卡顿

把K10改成K15看看
机械那些和平时一样顺畅,我比较怀疑是PLC 性能的问题,刚才改成K15试了一下 故障依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有没有问题

换向的时候有没有卡顿

把K10改成K15看看
机械那些和平时一样顺畅,我比较怀疑是PLC 性能的问题,刚才改成K15试了一下 故障依旧

如果是PLC本身的问题,为什么长工件不会,速度慢不会,另一个方向也不会。

个人觉得plc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有没有问题

换向的时候有没有卡顿

把K10改成K15看看
机械那些和平时一样顺畅,我比较怀疑是PLC 性能的问题,刚才改成K15试了一下 故障依旧

如果是PLC本身的问题,为什么长工件不会,速度慢不会,另一个方向也不会。

个人觉得plc问题应该不大
就是因为速度慢不会,速度快起来了才会失控,所以我怀疑是PLC处理器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有没有问题

换向的时候有没有卡顿

把K10改成K15看看
机械那些和平时一样顺畅,我比较怀疑是PLC 性能的问题,刚才改成K15试了一下 故障依旧

如果是PLC本身的问题,为什么长工件不会,速度慢不会,另一个方向也不会。

个人觉得plc问题应该不大
就是因为速度慢不会,速度快起来了才会失控,所以我怀疑是PLC处理器不行。

你拿电脑监控一下,M10到底有没有断开1秒的时间

另外你的程序就这么多吗?

截图中最后的Y0、Y1应该是互锁吧,搞反了。

网友E:
这个问题的出现,是设计者的问题~缺练

解决办法
1.放慢速度
2.多试验~拿捏好过冲后返回时间,保证大于X1再触发时间,但太难了,尤其在速度快慢,行程短,过程量不定.....
3.根本解决办法,再加一个解决开关,形成A-B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有没有问题

换向的时候有没有卡顿

把K10改成K15看看
机械那些和平时一样顺畅,我比较怀疑是PLC 性能的问题,刚才改成K15试了一下 故障依旧

如果是PLC本身的问题,为什么长工件不会,速度慢不会,另一个方向也不会。

个人觉得plc问题应该不大
就是因为速度慢不会,速度快起来了才会失控,所以我怀疑是PLC处理器不行。

你拿电脑监控一下,M10到底有没有断开1秒的时间

另外你的程序就这么多吗?

截图中最后的Y0、Y1应该是互锁吧,搞反了。
精简的时候互锁搞反了,实际程序并没有反,监控时候我直接电脑录屏。然后在电脑里面逐帧播放也没有问题。给我的感觉就是PLC说一套做一套。要么是有干扰,要么是PLC性能不行,因为有时快的话也能运行七八个来回

网友D:
回复 楼主:
精简的时候互锁搞反了,实际程序并没有反

你还是把你现在运行的程序发出来吧

1.要看看地址有没有重复

2.有时同一行程序放在不同位置结果都不一样的

网友F:
检测螺丝的问题吧,本身过冲,然后检测螺丝出来了两个以上的上升沿。

网友G:
楼主这个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两个光电,左右挡板高度不一样,这样无论何时都知道平台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为什么设计成一个光电换向呢?这样怎么知道平台是在左边还是右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测螺丝的问题吧,本身过冲,然后检测螺丝出来了两个以上的上升沿。
我设置了防过冲检测误动作延迟时间t0t1,所以短时间内第2次上升沿检测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两个光电,左右挡板高度不一样,这样无论何时都知道平台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为什么设计成一个光电换向呢?这样怎么知道平台是在左边还是右边呢?
因为要经常调节距离,工作台侧面又只有一条螺丝槽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机构方面应该不是他负责的,不过最好还是自已增加一个光电不就完事了。

网友H:
plc就就一块芯片能有什么问题?肯定是程序没写好

网友I:
如果你的驱动是变频带的,直接把减速时间改短就可以,改短的话,可能要装刹车电阻,以前人造石抛光机就这样改的

网友E:
改另种控制思路试试
充分利用接近开关检测到的前/后沿信号,做电机的启停控制。
避开定时器与机械惯性之间难协调的矛盾。

网友J:
就是程序的问题,无论你用什么品牌的PLC都一样,也不管你怎么修改程序,也无济于事,除非你增加接近开关,或者增加反馈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改另种控制思路试试
充分利用接近开关检测到的前/后沿信号,做电机的启停控制。
避开定时器与机械惯性之间难协调的矛盾。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5905
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