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7):
想自学修变频器然后找了台施耐德的atv610 22kw 的故障是模块炸了驱动坏了,修好后上直流530v发现开关电源不工作然后跑线路发现电源ic的HV脚的电压是从电容板上经过8个18k电阻和3个二极管降压来的,我这里没有自耦变压器,电压只有DC530v然后电源IC的HV脚最高500V,然后我用DC310V供电,电源IC的HV脚短接310V,上电后发现显示屏不亮测量电源IC的Vcc和GND电压13V-16V乱跳。是开关电源后级有短路?还是我的DC电源电压低了?,该怎么单板上电?

网友A:
这说来话长了,vcc电压跳动故障大概范围你都不知道,还是先看看书学习一下吧,推荐咸庆信老师的变频器维修书看看吧

网友B:
先准备个380/220的变压器,反接,输出380V到变频器,保证直流电压足够再说其它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mcu挂了5V的gnd和+5v短路了用2V 1A烧了下发现mcu挂了

网友C:
还是有门啊

网友B:
我有个ATV310也是驱动板上一个CPU坏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是一款神机,你还是报废吧!就算你能找到MCU,然而你不一定能淘到同样版本的主板!借用一个坛友的花,这就是最讨厌的一款变频器,没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