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 频繁热保护

楼主(2023-02-17):
大家好
我遇到点问题
新风机15kw电机  ,皮带传动 风机,星三角启动,热过载配正泰24—40A,调整33A,启动时频繁热保护,星启动电流70A,转换时间10s,角运行电流28A。

网友A:
热继电器装在了哪里?

网友B:
星角转换时间太长喽,一般4-7,不过风机启动时间又要长,直接上变频器

网友C:
这是风机类型特有的负载特性,即启动时间长,你的启动时间还不算最长的,如果是大风机,启动时间可达60秒左右,一般的热继电器根本无法胜任。不过,你可将热继电器接在运行的电路上,从而避开启动冲击,也就不会再跳闸了。

网友D:
启动时间太长了,要不就改用变频器。

网友E:
不排除是热继电器问题,部分热继电器不能完成星三角的转换过程,可以换个牌子的试一下

网友A:
最省事的就是换变频控制,或者使用软启动器。也可以用能设定启动时间的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成本最低的就是把热继电器加到运行回路,启动时不经过热保护。

网友E:
楼上的方案必要时候也可以采纳,但不适宜双速运行模式,好在楼主的模式是单速度运行模式,干脆多花点钱,用变频带算了
实话说吧,这问题处理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15KW的风机,带载启动,瞬间电流有时候甚至差不多100A,很多的热继电器都是要跳闸的,要耐心选择多几个牌子来测试

网友F:
电流小了,转换時间短,所以会误认过载

网友G:
变压器容量够,直接全压启动,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我单位有台风机,18.5KW的就这样控制,用变频器老板心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