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没错,下载报错啥原因?

楼主(2023-02-18):
SMART200 PLC,编译时没错,下载报错什么原因?

网友A:
保存重启软件试试

网友B:
地址超范围了?

网友C:
机型不对。

网友D:
还有一个因素,软件版本过高,固件版本过低,无法下载程序。(具体报错是不是这样,忘了!)

网友E:
软件版本过低,会导致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