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帮着看看,软件注册成功了,为什么无法选择触摸屏?

楼主(2023-02-18):
这是下午安装的软件,不知道激活的方法对不对,软件还是打不开,无法选择触摸屏的型号,型号是灰色的,这是哪里的问题呢?我试着换版本,重装修复,还是这样啊,搞了一下午就是不行。这是哪里的问题呢,我该从哪里入手,安装的是V11组态软件。谢谢大家

楼主:
平常都是西门子和威纶通的触摸屏,没有用过AB的触摸屏,这是第一次安装,问下大师们我改如何去修复这个软件?谢谢

楼主:
用的这个方法激活的,但是不行,触摸屏编程软件打开后,型号是灰色的不能选。。。

网友A:
这个FACT TALK好像是个加密的软件,可以用来写触摸屏?
敏问找算丁亏楼累
敏问找算哭哲累嘿
敏问够算恐哈做累揍忍没催妹

【方案】
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疫苗,温瑞通优化了温控装运箱,使其具备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FACT TALK是授权激活的管理器。上面这个是编程组态软件,软件打开提示未激活。但是管理器提示激活了

网友B:
搞个虚拟机新装一下,能试用几天.
【方案】
CNC | M80系统零件加工表面振纹的调整案例

网友C:
感觉是安装时候用的序列号不对,导致的激活有问题吧。授权里面应该提示了用哪个序列号安装的吧。
【方案】
施耐德电气PowerStruxure在酒店及商业建筑的应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