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句程序有什么作用。请教一下

楼主(2023-02-18):
置m21.0为1.对吧。但程序内后面m21.0后面没什么关联的地方。找不到M21.0了

楼主:
。设备程序资料,仅供大家学习

网友A:
这个也许是没什么用,也有可能是操作屏连接信号什么的!

网友B:
有没有连接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连接触摸屏?
有一个西门子1000 v3触摸屏与之相连接

网友C:
估什触摸屏里用
估计触摸屏里用

网友B:
那估计就是关联屏的相关设置;比如开机设定画面等;

网友D:
也可能就是没用了~开始使用了,调试程序时修改后就没删除,经常会遇到的情况
所以,看别人的程序,不了解工艺有没好的注释会很累

网友E:
也可能以前有用,改的次数多了,没删干净

网友F:
瞎子摸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