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炮喽

楼主(2023-02-18):
之前测量共模电感烧了,买了个换上,一换上一声巨响,然后就是着了,赶紧断电表情  不太会修,扔垃圾桶了。后来又测了安规电容和压敏电阻都是好的,不知道是不是整流桥短路还是咋回事。

网友A:
板子背面的黑色短接线原来应该是保险管吧,不拆应该不会炸成这样。

网友B:
电子版的维修更换元件通电前要确认是否已经清查故障原因

网友C:
你把保险拆了 串一灯泡  安全通电

网友D:
巨响有二踢脚响吗?

网友E:
你是不是吧前面保险电阻短接了

网友F:
不测下后级有没短路,就短接保险,不炸才怪 要短接也得用很细的铜丝,一根就行

网友G:
共模电感是不会烧的,除非你放到煤气炉上烤

网友H:
上次就说 还有其它地方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