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下口线

楼主(2023-02-18):
之前变频器下口线没有线序,这次台达变频下口线序变了,怎么转向也随之变了?

网友A:
相序改变,电机肯定旋转方向改变。

网友B:
输出是有相序的,换线序当然会反转

网友C:
输入随便接,输出反了就调换任二根线就行了;

网友D:
变频器是三相交流整流成直流,然后直流再变三相交流,所以输入端不讲究相序,输出端要注意。

网友E:
不想调线序,就找相应换向的参数,也能改变方向。

网友F:
方向不对你就调调线,我经常遇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是三相交流整流成直流,然后直流再变三相交流,所以输入端不讲究相序,输出端要注意。
对,就和您说的情况一样。记得有一次怎么倒相序也不管用。

网友G:
变频器输入没有相序之分随便接,输出改变相序可以改变电机转向,也可以通过变频器启动端子改变转向。

网友H:
输出肯定有相序的,输入可以不用管相序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方向不对你就调调线,我经常遇到的
有些变频器是可以不用调线就能通过调整输出相序来改变电机转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