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通讯协议

楼主(2023-02-19):
面试电气工程师职位的时候,面试官一般会问关于ethercat通讯协议的哪些问题?

网友A:
不知道,我就知道网线插上,PLC程序写好就能通讯,伺服就能动,I/O就能控制

网友B:
问这个协议具体的数据侦代表什么意思?位于第几层?

网友C:
我只知道插网线很方便,焊线焊到没脾气

网友D:
傻子面试官才问,不会问的,最多问你用没用过总线,你就说用过就行了

网友E:
问问题的人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标准答案。。

网友F:
问你用没用过总线,用过什么类型的总线,比如CClink、Profinet、ProfiBus、Ethercat等等。面试官也是会很懂,放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