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9):
一个检测传感器,比如接近开关
二个检测标志,比如A-B
控制运动物体在A-B之间往复运动
由于惯性,经常出现检测传感器越过检测标志,再返回时,传感器再次发出信号
如何屏蔽这再次出现的信号?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5889&page=3
此贴使用定时器,实控不理想
可能原因,标志窄,惯性不固定,没抱闸,....
而定时固定,运动速度发生变化后便要再次调时,难

既然运行跨越【检测标志】,那就让它跨越好了

楼主:
为了方便讨论,附上

网友A:
其实吧,他那个弄2个接近开关就好了,调整工件大小螺丝不要弄错一条线上,一上,一下,分别感应一前一后,完事。

这样:

图好像注释弄反了,意思就是那个意思,程序也好写。

网友B:
向前走的时候,用常闭屏蔽掉后面那个感应开关就行了。向后走屏蔽另一个感应开关

网友C:
可以在加个限位并联,但是不治标,只能通过程序延时和上升沿计时来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加传感器,改结果当然好
这只是探讨不的情况下可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前走的时候,用常闭屏蔽掉后面那个感应开关就行了。向后走屏蔽另一个感应开关
只用一个开关,何来前后?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最保险 不过又要在工作台上面铣一条槽的话 几乎不可能了,我给领导说加一根铝制导轨试试吧

网友D:
楼主这个方案也行,不过我也是新手,就怕万一螺丝上面有铁销铁颗粒之类的导致误动作【就是在一个螺柱的时候感应了4次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最保险 不过又要在工作台上面铣一条槽的话 几乎不可能了,我给领导说加一根铝制导轨试试吧

我白天也考虑过,实施成本太高。

我不知道你的机械结构,但是传感器最细我知道8mm,甚至6mm,调整距离的丝杆能否让机械想办法改进下

我目测丝杆应是10mm左右,T型槽的画,丝杆不转的情况,能否把调整螺丝改造下?

例如左边切下半圆或者多一些,右边切上半圆,接近开关都好处理,反正接近开关是不动的,支架改改就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方案也行,不过我也是新手,就怕万一螺丝上面有铁销铁颗粒之类的导致误动作【就是在一个螺柱的时候感应了4次以上】
那就用霍尔接近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最保险 不过又要在工作台上面铣一条槽的话 几乎不可能了,我给领导说加一根铝制导轨试试吧

我白天也考虑过,实施成本太高。

我不知道你的机械结构,但是传感器最细我知道8mm,甚至6mm,调整距离的丝杆能否让机械想办法改进下

我目测丝杆应是10mm左右,T型槽的画,丝杆不转的情况,能否把调整螺丝改造下?

例如左边切下半圆或者多一些,右边切上半圆,接近开关都好处理,反正接近开关是不动的,支架改改就能OK。
传感器是M18屏蔽型,检测距离5MM,外面订两根铝制导轨要不了多少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很简单的事~找机加,0.5-1mm薄板
弄3个支架的事~用不着在开槽 也不用另外导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感应螺丝上面加一块扁铁,长度超过过冲距离,这样就只感应一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简单

网友F:
多一个检测没多几个钱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刚好手头有个项目也是这么干的,控制重力杆保持悬空状态,不超上下限。

网友H:
4楼说法就行,在一种运行状态中感应开关取一次检测,检测完信号后就屏蔽这个检测开关,在下一状态时去掉屏蔽,待信号检测完后再次屏蔽它。如此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H:
4楼说法就行,在一种运行状态中感应开关取一次检测,检测完信号后就屏蔽这个检测开关,在下一状态时去掉屏蔽,待信号检测完后再次屏蔽它。如此循环。
可否出个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I: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加长限位感应块。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J:
运动物体有变频器之类的控制吗?有的话可以用固定时间高速,然后切换到低速寻找限位开关,调整时间使低速区间尽量短一些

网友J:
回复 楼主:
多并联几个传感器,可以扩大检测范围,或者将检测体换成一个长方形的,即便惯性停车也还停留在检测区内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4楼说法就行,在一种运行状态中感应开关取一次检测,检测完信号后就屏蔽这个检测开关,在下一状态时去掉屏蔽,待信号检测完后再次屏蔽它。如此循环。
可否出个程序学习一下
这样行不?时间设定根据检测块与感应开关最慢时间,且最慢时间要小于往返时间,时间根据实际调整。没有实际测试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J:
方法很多
只是在特定要求情况下的解决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H:
第5行启动是过冲的下沿信号?
同样第8行的上沿信号就一定是过冲后发生的?
后边就没再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