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的还挺深。

楼主(2023-02-19):
一台设备,没有规律性的跳闸,有时送不上,有时送上好几天也没事。今天中午找到了,小螺丝和继电器接线完成24伏接地了。

网友A:
它在那里静静的躺着,咋会引发无规律的跳闸?

网友B:
会不会是设备有些轻微振动,造成偶尔的短路,从而引发无规律的跳闸?

网友C:
这种很难修。

网友D:
这个厉害了,楼主很细心。小螺丝和继电器接线完成24伏接地。会导致开关电源保护从而无输出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有开关电源保护 应该不会跳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开关电源保护 应该不会跳闸啊
开关电源输出侧有支路1安空开。

网友F:
这个还真的很难发现啊,故障随机难查。运气好的可以能一次就发现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还以为跳总闸呢  只是一路本来也好查找问题

网友G:
继电器吸合脱开的震动能导致小螺丝的接地

网友H:
大师傅表情,不规律故障很难查

网友I:
排查问题不只要知识丰富,还要细致,厉害

楼主: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J:
这类故障也可以称之为软故障吧,排除不易!

网友K:
这个不算难,按钮偶尔不能复位造成的车速不稳定的估计你没见过

网友L:
接触不良最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不算难,按钮偶尔不能复位造成的车速不稳定的估计你没见过
直流传动系统?

网友K:
回楼上话,现在的设计的很多生产线的速度控制多数是用按钮来做加减速控制的,有一套生产线,工人反映开着机有时候机器突然会自己把速度降下来,但重新开机又是可以正常工作,反正就是不知啥时候会出问题,也是经过了多轮的排查和监控最后才检查到减速按钮里面的接触片竟然是出现粉末,整个按钮的接触片就像经过电化处理的样子,换了新按钮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回楼上话,现在的设计的很多生产线的速度控制多数是用按钮来做加减速控制的,有一套生产线,工人反映开着机有时候机器突然会自己把速度降下来,但重新开机又是可以正常工作,反正就是不知啥时候会出问题,也是经过了多轮的排查和监控最后才检查到减速按钮里面的接触片竟然是出现粉末,整个按钮的接触片就像经过电化处理的样子,换了新按钮问题就解决了
问题处理了就是胜利。谢谢您的经验分享。

网友M:
熟悉工作原理,加上细致和一点点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