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9):
今天量了一下,有两个几十福特的,还有个好几百福特的,为什么三相不平衡呢?

网友A:
是不是接电机的输出电压,那个一般的万用表量不准,如果有指针表,用指针表量量

网友B:
具体电压得查手册和功能对照才知道

网友C:
可以通过面板查看输出电压,电流等参数。数字万用表测量不准。

网友D:
正常的,伺服电机不是电机,用普通电灯做假负载,可以看明白。

网友D:
不是普通电机

网友E:
理论上不应该啊,伺服电机运转时U V W 三相电压不平衡吗?

网友F:
下面是指三相输出吗  用模拟表测量试试

网友G:
数字表测不了,部分数字表你就算测驱动的RST也测不出来,比如三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字表测不了,部分数字表你就算测驱动的RST也测不出来,比如三菱
mf47坏了,现在都是电子表。看来还得来一块指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