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教电源电压及接线(20230220)

楼主(2023-02-20):
(无正文)

楼主:
想测试一下上图控制面板好坏,不知道电源接那个位置及电压是多少。请朋友们赐教。谢谢

网友A:
晕;测这个好不好就插在对应型号的变频器上,显示及按键都正常就好的;

网友B:
只是电源估计不行吧,还有通讯数据的,最好是上到变频器上试验

楼主:
变频器很久没用了,不敢通电,怕炸机,且是三相电源,办公室没有。所以才想外接电源测试一下。

网友C:
这只是一个面板,他有电了又有何用?变频器该炸机还得炸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很久没用了,不敢通电,怕炸机,且是三相电源,办公室没有。所以才想外接电源测试一下。
很久没用了,最好是先通220的,然后再接380.

网友E:
拆开看看电路板上,插针座附近有没有管脚标志。

楼主:
好的,拆开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很久没用了,不敢通电,怕炸机,且是三相电源,办公室没有。所以才想外接电源测试一下。
那你试面板有什么用,炸不炸机与面板有什么关系;

网友F:
炸就炸吧,你要用的话总要通电的,小功率的炸了就直接丢垃圾,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G:
是不是松下的变频器面板?单纯通电测试看显不显示?只有把外壳拆开,找到里面一颗容量最大的电解电容,顺着正负极看看是不是电源脚?电源一般是5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松下的变频器面板?单纯通电测试看显不显示?只有把外壳拆开,找到里面一颗容量最大的电解电容,顺着正负极看看是不是电源脚?电源一般是5V的。
这是三肯的,不是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