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0):
这信息都是什么意思, LJ18A3-8-J/EZ的 能够替代前者么? 请高手科普

网友A:
LZ你是不是没见过实物啊。我TB查了一个型号是直流NPN三线型,一个型号是交流二线型,你怎么直接替换啊。就算你手头没有同型号,也需要考虑传感器直径,感应距离,然后工作电压和输出方式。否则不是需要对线路做大改嘛。

网友B:
估计就是出线方式,输出形式,
不看资料,网搜也有了

网友C:
直接替换肯定不行,但是加中间继电器改造后,应该能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替换肯定不行,但是加中间继电器改造后,应该能使用。
就算应急后面还是需要改回来的,要不后面的小徒弟直接傻眼。论坛发帖为什么图纸标注直流三线传感器,实际使用的交流二线式

网友D:
3线,感应距离8mm;

网友B:
型号组成,好像缺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