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0):
为什么电工胶带没什么粘性,感觉都这样吗

网友A:
温度不够吧,夏天 好一点

网友B:
是不是买到水货了

网友C:
这个肯定是质量问题了啊  不粘怎么行

网友D:
假的吧,或者是橡胶自粘带摸起来也没有粘性

网友E:
天气冷就不粘。也可能是假货?

网友F:
很便宜的那种
还有弄一手的

网友G:
轻微加下温试试

网友H:
直接丢就是了,这个价格又不贵

网友I:
这个电工胶布很垃圾,常温下不粘,高温都融成一团,一拉就掉

网友J:
这种东西,值不得几个钱,还偏偏假货多的不得了,奇怪得很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种东西,值不得几个钱,还偏偏假货多的不得了,奇怪得很

成本低,使用量大呗!

网友L:
一分钱一分货,你买的质量不行

网友M:
质量差,或存放的时间太久了;

网友N:
有一种高压胶带就是没有粘性,胶带约厚2-3MM,一面有纹路,使用时先将其拉伸(不拉伸没粘度),约1cm胶带可以拉到5-6cm然后对线缆接头进行缠绕,缠绕完的效果是无法像普通胶带一样一层一层拆下来,像是注胶一样,要么剪了,要么就拿指甲一点一点的揪下来,防水效果极佳韧性粘度也是非常好。

网友D:
回复 网友N:
这不就是橡胶自粘带嘛

网友F:
回复 网友N:
用过一次~朋友送的
普通人不舍得买~尤其用在家装

网友F:
引用 网友M:
质量差,或存放的时间太久了;
好的放时间长了也不应该~而且在再使用时有点难剥离

网友O:
自粘带用后做好再用绝缘胶带包一下,不然自粘带容易老化皲裂;绝缘胶带不好肯定是便宜货(不好确定假货)。

网友H:
实际上,塑料胶布成本是很低的,主要成本在于销售流通环节,在出厂时候价格很低的,我的涂布机,幅宽可以到1650,烘箱24米的话,我的速度跑70到100完全没问题,你在市场上买的加长版的90米每卷的,在我的机器上也就是一分钟的事,涂布生产后然后就是分切包装,放分切机上,排刀一刀下去就可以打包了,实话说吧,工厂还是最喜欢你们买超大卷的,工人更轻松
胶带粘性不好实际是胶水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涂布头上胶泵断胶,断胶就是根本没上胶或只是上了很少的胶

网友P:
会不会有油?

网友Q:
质量问题吧

网友R:
便宜货就是那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