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0):
这个天德的端子排是 日式的端子应当如何加入啊

网友A:
在 Eplan 部件库中,日式的端子通常用 JIS(日本工业标准)来表示,可以在搜索栏中输入 JIS 来找到相关的端子型号。也可以使用其他的词语来搜索,如 “日本接线端子”、“JIS 接线端子” 等等。

如果天德的端子排是日式的端子,可以在 Eplan 中使用相应的 JIS 端子来代替。如果找不到相应的型号,可以尝试自己制作一个符合要求的符号,然后将其添加到自己的符号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