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反转走的行程多。

楼主(2023-02-20):
电机正转走完一万八千个脉冲。电机反转走完的脉冲大于一万八千个,实发脉冲30295个,且转速还比较快。电子齿轮比:160:2。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A:
根据你的标题内如,是不是脉冲输出线屏蔽没做好,被干扰了。
我估计大概率是的。
可以每次走完把伺服清零,然后定向每次走2000个,看看能掉多少,或者说速度起来以后会丢多少。

网友B:
速度调慢点试试

网友C:
确定行程一样?机械有间隙没?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答疑,问题解决了。伺服驱动器的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答疑,问题解决了。伺服驱动器的参数没设置好。
什么参数?

楼主:
cn1端口9脚(伺服使能)应该设置为101。我设置成001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cn1端口9脚(伺服使能)应该设置为101。我设置成001了。
001是常闭点,表示上电即可使能,和这个应该没什么关联吧
。表示疑惑

网友E:
你用的指令PLSY好像是不带加减速功能的?

网友F:
把冰红茶换成矿泉水吧!或者自己背个大水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cn1端口9脚(伺服使能)应该设置为101。我设置成001了。
001是常闭点,表示上电即可使能,和这个应该没什么关联吧
。表示疑惑
当时也是设的001,不想接伺服使能引线。结果出了问题。后来改成101,9脚出引线接GND就好了。我也是想不通。

网友G:
程序中不能使用两个PLSY指令驱动同一线圈Y0,这个叫双线圈,建议更改为一个PLSY指令后再试试